求助

楼主(2010-03-23):
我公司办公室电源昨晚空开跳了三级,分别为80A,80A,200A,昨晚只有办公室监控有开,且此级空开没有跳。今天重新送电后一切正常,查不到问题,请教各位高手帮我分析分析,不胜感激!

网友A:
监控器线路有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监控开关到上级开关间的电路短路或受潮。用摇表量一下看看!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如果发现解决了,请回复一下,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C:
你用摇表摇一下就知道了,不过不好查了。

网友D:
有没有打雷?

网友E:
由于空开或者线路问题,经常发生越级跳的问题,事故本级却不跳。

网友F:
3个都跳,都是控制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