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0-03-23):
为什么我在三菱官网下的GX软件在我的电脑上不能打开和创建梯形图,而在别的电脑上就可以,是XP操作系统的问题吗?我的是GOHST版本的系统!如是,请问应该用什么系统。如不是,请详细帮忙解释下!
没有选择监控!

网友A:
又是安装时选择了监控。

网友B:
我的打开时,提示网卡出错,错误代码为007e,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C:
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D:
与操作系统有关;

网友E:
安装过程如下附件

网友F:
安装过程没有问题,问题可能还是操作系统上,强烈推荐安装纯净版系统。

网友G:
我的电脑用GX也不能创建工程,据说是系统的问题,至今没能解决,我用的是萝卜家园95,以前用GOHST可以使用的。

楼主:
能告诉一哪个版本的操作系统能用GX吗?谢谢~

网友H:
安装完整的安装版,我经常换系统但没遇过

网友I:
建议装较低版本的GX

网友J:
系统问题

网友K:
我下好了 也安装好了

楼主(2010-10-20):
是操作系统的问题,我换了个系统就能用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能告诉一哪个版本的操作系统能用GX吗?谢谢~

我用xp专业版ps2
gx8.5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M:
镜像系统环境下的确是打不开的   换个系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