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3):
今天我做测试了,因为阶梯图在另外电脑上所以没办法贴出

关于F171 SPDH,回原点模式I
X1输入,X7是原点信号,K3输出

问题一:
我今天在回原点运行的时候进行"触点监控",我的PLC型号是FPX-C30T,我以为K3也就是通道CH3会对应Y6与Y7输出,在回原点的时候,但是我从Y0~YF都没发现回原点的时候有触发Y,不解,为什么?

问题二:
我知道在输出脉冲的时候R911C~R911F会被ON,但是我看手册没太明白到底哪个Y对应哪个R911_

问题三:
回原点后,X7被触发,然后执行F172 PLSH进行JOG,这里的JOG是往反方向退,退到原点之前一点点,一直到X7被OFF.
我想在JOG运行到X7快要被OFF的时候,也就是X7从ON快转入OFF的最后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在下降延脉冲的时候锁住R2居然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请教了!

网友A:
点软件的<帮助>会有说明。
如果有输出,Y点的灯会有亮或闪亮。如果程序上没有问题,那就应该是系统设置没有设置进去,必须将对应的输出口设定为脉冲输出,否则将不执行。
点动指令不受原点控制,和一般的开关控制一样。
曾经为了学编写步进和伺服,我做了一套学习装置,步进电机+导轨+丝杆+加上其它传感器等等一套完整的拖板。

楼主:
似乎论坛就我们两个用松下PLC,呵呵,因为我是写PC软件的外加PLC,不过没用过松下的,也没写过机器的,所以有些特性不明白,而且也没办法设计机构做测试,呵呵。
-----------------------------------------------------------------------------------------------------
你看看我从帮助文档拷贝下来的
R911C-R911F

  脉冲输入输出插件 控制中标志 ch0~ch3
  →对象PLC:FP-X
     当正在通过F171(SPDH)、F172(PLSH)、F173(PWMH)、F174(SP0H)等指令输出脉冲时,状态为ON。
     R911C :   ch0
     R911D :   ch1
     R911E :   ch2(仅用于C14T/P,C30T/P,C60T/P)
     R911F :   ch3(仅用于C14T/P,C30T/P,C60T/P)

我一直的疑问就是比如我要通过“向导”设置F171 SPDH梯形加减速指令,那我在填写“脉冲输出对象通道”的时候写ch0,这样然后点击“OK”,指令就下来了,最后一行是“F171 SPDH,DT0,K0”,我的疑惑就在这里
一:通道ch0就是K0?那ch1就是K1,ch2就是K2??
二:我K0到底对应哪一个Y输出,因为我上面也提到了,我对继电器状态进行跟踪,发现在运行触发脉冲输出的时候有任何变化,你说要设置,那我想请教一下该怎么进行设置?

网友A:
这里用松下PLC的高手太多,是因为你的问题太简单,都不想回复了。再者的确不是一下子就能全明白的事情。
一是正确的。K0=Y0、Y1   K1=Y2、Y3------------
对于触点跟踪监控,我没有试过。反正不发脉冲就是设置或者程序出问题,再者相应的输出会亮灯。
设置就是点菜单选项-----PLC系统设置------然后i就填表格

楼主:
哈哈,我是太菜了,呵呵,没办法,工作经验太少了,没有积累过程
不过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