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3):
我厂桦钦住宿机一个晚上不明原因跳闸8次。每次跳闸后,断路器推上后,机器即可正常工作,然后一段时间后跳闸,反反复复。请问大家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多大功率的机器,开关又多大呢

网友B:
这个与是否注塑机没有直接关系,重要的还是与断路器相关的电参数有关系,例如断路器选配是否合理?负载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负载是否存在某种原因引起瞬态尖峰等等。

这种情况问别人恐怕是等不到准确答案的,最好自己仔细检查……

网友C:
你的 断路器 是不是那种带漏电保护的哦?

网友D:
料杆料筒要换了吧,磨损间隙大了

网友D:
粒子槊化和温控查一下,不是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E:
应该与加热管软击穿有关吧
快乐每一天

网友F(2010-05-09):
我以前有遇到你这样的··后来换了加热线圈坏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