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4):
各位前辈,本人第一次做工程,我需要做的控制工程是输入48个点,输出64个点。
怎么选择PLC的型号啊?选择PLC型号是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考虑?还有谁能给我一些具体的PLC的报价和资料啊?
盼您回复……

网友A:
呵呵;你会用什么品牌的PLC ?这是最关键的;

楼主:
我会用三菱和欧姆龙的。我们以前做的是用欧姆龙的,所以优先考虑欧姆龙的PLC

网友B:
也要看你控制的是什么,除了普通的逻辑控制,还有没有其它特殊的要求

网友C:
呵呵,我想CP1H应该够你用了

楼主:
我那里面牵扯到很多流量。电压。电流。真空度的控制……

网友D:
那就在你熟悉的品牌中选一个能满足你条件的

楼主:
头有点大了,找不着北……

网友A:
三菱可以用FX2N-128点的;

网友E:
你好!
你可以尝试用下海为PLC,对于你上面说的输入48,输出64,海为选型配置:
HW-S32ZS220R/024R(1台)+HW-S24DI024N(1台)+HW-S08DI024N(1台)+HW-S24DO024R(2台);正好是48*DI,64*DO

楼主:
O(∩_∩)O谢谢各位前辈了啦!以后有不会的,请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