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4):
接修两台三菱变频器,FR-740-55K-CHT1 显示E.UVT,查手册是  欠足电压,查驱动板的三相输入电压检测电阻都正常,短接三相输入电压检测电阻信号的 汇合光耦0I8的输出端,试机,仍然显示E.UVT,不知下一步该怎么检查了;FR-F740-S75K-CHT,显示E. 6,查手册是 CPU错误。这两台机器的驱动板和 电源驱动板外形和所用元件都一致,但板上板生产后印的黑体字不一致:电源驱动板中,55KW的标79J72  , 75KW的标72K14   ;驱动板  55KW的标79K13 ,  75KW的标69K96  ,不知是否可以 代换?

网友A:
短接三相输入电压检测电阻信号的 汇合光耦0I8的输出端     那再检查输出端是否有电压

楼主:
我在维修时两板相互代换,都 可以正常工作,不知道如果长时间工作会怎么样?为此电话咨询了三菱青岛服务中心,他们说,22、30、37、45、55是一样的 ,但75的 是向上兼容的 ,直到132KW的 ,谁有 这方面的 经验?

楼主:
另外,我 需要这 两种板各一块,请有这两种板的 和联系 13355089539

网友B:
详细对比一下,只要硬件电路完全一样,插口\插排线都完全一样,可以代换的.
代换后,只要将变频器容量,过载参数等,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看看直流母线电抗器那两个端子没短接吧,那个容易引起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