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4):
本人使用的施耐德变频器最近报 “接地短路”故障 经检查 电机 电源线均无问题 请问高手会有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A:
电机和变频器接地 都接在一起了么?然后它俩接地接到总线上了没?检查一下

网友B:
从楼主说的来看,之前是好的,只是最近才出现这个报警了?

网友C:
电机要拆开连接片每相都检查。报的故障不一定就很准,所有设备都要仔细检查,不行就换变频看看

网友D:
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这样做一个测试:

变频器接其他的电机试运行坎是不是还报这个故障,这样可排除是电机自身问题?还是变频器问题?然后,根据测试结果解决相应的问题。

网友E:
我遇到过,结果是电源线里的相线与地线短接,参数里的断相检测功能打开时某一相接触不好一样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