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4):
为什么在漏电空开上有一个按键是每个月都要按一次?这个是干什么用的?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网友A:
试验用的,主要防止漏电保护器失效。若按下按钮短路器不跳就说明短路器已没有漏电保护功能了。

网友B:
实际就是漏电空开自检,检验是否有没有坏掉

网友C:
主要检查是否起作用(主要是电子部分和电压线圈)

网友D:
检查用的,看看能不能起保护作用

网友E:
这个就是起到检查的作用,看其功能舒服还有效

网友F:
明白了吧?
大家说的够详细的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试验用的,主要防止漏电保护器失效。若按下按钮短路器不跳就说明短路器已没有漏电保护功能了。
这就是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
又会了一点小知识

网友H:
试验用的,主要防止漏电保护器失效。若按下按钮短路器不跳就说明短路器已没有漏电保护功能了

网友I:
对不对?
虽然楼主不知道为什么,但都按时去按了,这就不错了,开关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否则就复不了位了;很多人都知道那个钮是干什么的,别说是每个月按一次,估计一年按一次的都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