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语句问题

楼主(2010-03-24):
请问各位高手,call里面为啥不能用时间T呢?在call语句中能写多少行程序啊?

网友A:
call调用的是子程序,在子程序中定时器要用T192-T199或是T246-T249
你用的是什么定时器呢

楼主:
一般性的

网友B:
T0等一般的定时器不可以用在子程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