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4):
问题:我的PLC是1769-32E的 ,变频器是:powerflex70 的  ,我想通devicenet通讯对变频器里面的参数进行读写操作,请问我该怎么做,用MSG指令来读写,具体的设计室怎么样的。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A:
devicenet通讯对变频器里面的参数进行读写操作,具体是哪些参数,有些是在变量时面读的,如ACTIVE信号、频率等。有些是要用MSG指令读的,如IGBT的温度。

楼主:
对变频器里面的   频率、加减速时间、

楼主:
对变频器里面的   频率、加减速时间、进行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