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4):
如题,

网友A:
3---5年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3-5年左右。

网友C:
关于电池往往系统有监视,会提前告知“更换时间快要到了”。

网友D:
呵呵;这与PLC及电池都有关系;
三菱FX2N的一般可以用5年以上;

网友E:
5年左右

网友F(2010-06-16):
CPU模块面板会有指示灯监视的,过低的话,会显示:BATTERY 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