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4):
客户反应,西门子430变频器在带风机的时候,风门全部打开的情况下,电流突变严重,甚至起过额定电流很多,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一共五台变频器,全部都是这样。

网友A:
这是风机设计和制造的问题,扇叶的角度不对,导致额定频率下电流太大,通过调节风门扩大进风截面积的调节范围,是否能达到额定电流或以下呢?试试看。

网友B:
那风机在电流突然变大时其振动情况如何?是维持不变呢还是随着电流的增大而增大?

可以用频谱分析仪对其做频谱分析.

Fieldpaq是一款实用的便携式频谱分析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