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10-03-24):
请问各位前辈,接触器线圈得电,是不是常闭触点先断,常开触点后合?谢谢

网友A:
是的。看看符号图就可以明白了。

网友B:
是,这个从结构上你自己观察也能得出正确结论。

网友C:
包括按钮、旋钮、行程开关等都是这样。

网友D:
看不懂说的什么

网友E:
个人感觉基本上是同时的。

网友F:
一般的开关按钮都是这样的设计的啦。但也有特殊的。要看你选的器件的型号说明啦

网友G:
是啊,你看结构图就知道了么。不过也有不是的了。

网友H:
是同时的吸合断开的啊!

网友I:
多数如此。

网友J:
应该是先断后合。

网友K:
一般老式接触器的辅助触点都设计在主体结构旁边,常开点和常闭点设计成一组,在线圈得电时是常闭点先断开,常开点后闭合;现在的接触器有的在主触点附近平面上或在其上附加的触点,会与主触点同时动作,常开点和常闭点应该是分不出先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