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24):
变频器中的“吸收电路”具体指的是那里,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A:
阻容吸收网络.消除杂波干扰用的.变频器中这种电路有好多.比如在电源进线处,开关变压器初级等地方

楼主:
尖峰电压吸收?谢谢!!学习了!

网友B(2018-02-14):
一般指加在模块正负极之间的吸收电路,包括快恢复二极管 电阻 无感电容。有时接触器线圈阻两端也并接阻容吸收电路。还有开关电源中的尖峰吸收电路。中间继电器线圈并接的反向二极管。都属于吸收电路。总之都是消除反向电动势的。这个书本上都有,有空翻一翻 扒一扒,就明白了。原则是交流加阻容吸收电路 直流加反向二极管吸收电路。

网友C:
并联在逆变模块两端的、保护逆变模块的尖峰电压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