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4):
元件:2个1210接触器,2个延时继电器,空开不限,导线若干
要求:每隔1小时电机运转5分钟
整了半天没整出来,我认为接触器换为1201会好些,
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A:
什么叫延时继电器?

网友B:
应该是时间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元件:2个1210接触器,2个延时继电器,空开不限,导线若干
要求:每隔1小时电机运转5分钟
整了半天没整出来,我认为接触器换为1201会好些,
大家帮帮忙吧
用不着2个接触器吧(除非正反转)?

看下面的图吧!

网友D:
很简单,用两个数显时间继电器有几种方法连接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记住选型的时候要选延时1小时以上的,一般有两组常开常闭,外加电源和复位,暂停端子,用时间继电器本身的断电复位最简单,有时间再画个接线图上来,一个接触器就OK了

网友E:
1.用一个双时间继电器,就OK了
2.如果你要用你的方法做,注意时间继电器不要把瞬动的,要带延时开闭点的才行。

网友F:
用双时间的
DH48S-S
就可以了

楼主:
为何加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双时间的
DH48S-S
就可以了
采购买的单个的,欧姆龙的60min的

网友G:
此图有不足!
思路正确的,但少考虑了继电器瞬间通断是触点的时间竞争问题,只要有两个触点出现一次竞争就得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思路正确的,但少考虑了继电器瞬间通断是触点的时间竞争问题,只要有两个触点出现一次竞争就得重来
能详细指出那个继电器会产生触点竞争吗?

谢谢!!!!!

网友H:
应该是一个中间继电器、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接触器即可。可以进入沧州电工群4745848讨论

网友I:
这样也可以呀
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