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试题

楼主(2010-03-24):
某一蒸汽加热器,饱和水蒸汽的正常用量是450kg/h,蒸汽阀前压力为196.2kpa(2.0kgf/cm2),阀后设计压力为29.4kpa(0.3kgf/cm2),试确定值C .

楼主:
急求答案,希望大家帮一下忙

网友A:
这问题只要数据齐全,告诉楼主个公式,带进去计算就有结果了,但这样是没有收效的。建议去下载“调节阀计算选型使用”一书看看,然后再计算,这样效果更好,下载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84128

楼主:
谢谢。我要得就是知道怎么算

网友A:
可能楼主是要去应试,为方便记,就用kgf算吧,0.3≤0.5P1(2.0kgf)时,C=450/16.1*(P1*r1)的开方数。r1-----(2.0kgf)时的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