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4):
发电机正在运行,起动变频器,发电机马上就跳闸。再次起动发电机,首先起动一台普通异步电动机,再起动变频器,这样就不会造成发电机跳闸。并在发电机的容量要不变频器大的多。听说是畸形波的作用。是不?

网友A:
畸形波?玩概念呢

网友B:
发电机正在运行,起动变频器,发电机马上就跳闸。是不是你又启动了普通电机?换后起变频器,不跳,可能是发电机容量不是很够吧。

楼主:
不是,发电机容量不小。
这个是我的一个工友在外国做调试工作时,遇到的难题。只启动一台变频器就跳闸。如果先启动一台普通电机,在启动变频器就没有问题了。我想了很久还没有想明白。

网友C:
这种现象非常少见,长见识了!

网友D:
什么逻辑啊

网友E:
这个确实费解。一定还有什么现象没有反映出来。

网友F(2010-07-30):
谐波干扰,当 单独启动变频器 ,发电机 输出的电能谐波含量高,变频器就报警,先启动一台电机使谐波含量降低,所以此时启动变频器就不报警,

网友E:
目前的变频器有这么大的谐波能导致发电机跳闸?似乎将信将疑。不过如果变频器启动没有预充电功能,那启动瞬间电流是比较大的。不过也不至于发电机跳闸呀。还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