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4):
电机的软起动与降压起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你可以对比它的电流区别、振动区别情况分析哪个对现场更好用和节能。
综元量测    有振动系列的测振仪器提供,有振动计、频谱分析仪、动平衡校正仪,可分析和校正电机转子的不平衡故障、检测电机轴承问题等。
www.stately-stm.com
020-39922258

网友B:
怎么做广告的上来了啊?

网友C:
是啊,怎么有广告了?就是启动电流的控制上不一样。了,软启动的启动电流可以平稳的调,范围又广。自藕减压启动,启动是电流大,调整范围小。不过价格便宜。

网友D:
三楼说的对

网友E:
都是为了减小启动电流,软启动效果要好得多,但成本要高得多。

网友F:
降压启动过程是阶跃跳,软起是线性提高电压。。

网友G:
都是降低启动电流的,软启动可以线性调节启动电流,降压启动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