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5):
变电站内二次回路断线是经常发生的故障。二次回路断线总体上分为: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及直流系统二次回路断线等。笔者根据自身工作实际,下面对各类二次回路断线的征象和处理办法做以简要讨论,仅供大家参考。
1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
1.1 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直接接在一次电流回路中,当二次侧开路时,二次电流为零,而一次电流不变,使铁心中的磁通急剧增加达到饱和程度。这个剧增的磁通在开路的二次绕组中产生高电压,直接危及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1.2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的征象包括:零序、负序电流启动的保护装置频繁启动,或启动后不能复归;差动保护启动或误动作;电流表指示不正常,相电流指示减小到零;有功、无功功率表指示减小,电能表走得慢;开路点有时可能有火花或冒烟等现象;电流互感器有较大嗡嗡声等。
以上现象有些不一定同时都发生,决定于开路的二次绕组供给哪些负荷以及开路的具体情况。
1.3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的处理
1.3.1 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是哪一组二次绕组开路。如果是保护用的二次绕组开路,应立即申请将可能误动的保护装置停用。
1.3.2 检查开路绕组供电的二次回路设备(继电器、仪表、端子排等)有无放电、冒烟等明显的开路现象。
1.3.3 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可用绝缘工具(如验电器等)轻轻碰触、按压接线端子等部位,观察有无松动、冒火或信号动作等异常现象。在进行这一检查时,必须使用电压等级相符且试验合格的绝缘安全用具(如戴绝缘手套等)。
2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断线
2.1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的原因,可能是接线端子松动、接触不良、回路断线、断路器或隔离开关辅助触点接触不良、熔断器熔断、二次回路开关断开或接触不良等。
2.2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时,所有接入电压量的保护装置都受到影响。没有断线闭锁装置的保护将会误动作。
2.3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可能产生下列信号或征象:距离(或低阻抗)保护断线闭锁装置动作,发断线、装置闭锁或故障信号;发二次回路开关跳闸告警信号;电压表指示为零,功率表指示不正常,电能表走慢或停转等。
2.4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断线的处理
2.4.1 根据信号和故障征象判断电压互感器哪一组二次绕组回路断线。
2.4.2 若为保护二次电压断线时,立即申请停用受到影响的继电保护装置,断开其出口回路压板,防止断路器误跳闸。如仪表回路断线,应注意对电能计量的影响。
2.4.3 检查故障点,可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挡沿断线的二次回路测量电压,根据电压有无来找出故障点并予以处理。
2.4.4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开关跳闸或二次熔断器熔断,可能二次回路有短路故障,应设法查出短路点,予以消除。检查短路点,可在二次电源及正常触点断开后,分区分段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相间及相对地间的电阻,相互比较来判断。如未查出故障点,采用分段试送电时,应在查明有关可能误动的保护(距离或低阻抗等)确已停用后才能进行。
3 直流回路断线
直流二次回路断线,可能影响保护电源正常供电、操作电源失压或信号及监视装置失灵,导致设备失去保护,断路器不能跳闸,操作不能正常进行或运行失去监视,严重威胁安全运行。发生直流断线时,可测量电压(电位)来检查直流回路断线点。用直流电压表沿有关回路检查有无电压。如果有电压,应检查该点对地电位的正负来判断具体断线点。检查电压要用内阻较高的直流电压表,这是为了防止检测中直流回路短路或接地,可能使某些保护误动。

综上所述,我们判断了,3种类型电压互感器二次断线故障。只要找对原因,都不难解决。

网友A:
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但了解了解仍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