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5):
我有个提升机,在提升之前需要进行称重,超重了就不能启动,提升机通过转换轮,用钢丝绳提着底盘的四个角,轿车开上底盘,提升机进行提升!一共大概3t左右,不能只测车辆的重量,要一起称重!不知道怎么测,用什么产品····忘大侠给予指点····

网友A:
一般称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压的,还有一种是拉的,我不知道你现场时什么样的,我估计应该和地磅一样安装就行了,应该使用悬臂梁式的传感器。详细情况可以发邮件给我yejingchun@sohu.com

网友B:
在底盘上装电子称,称出物重+底盘重就可以了

楼主:
不太懂哎···
电机提升钢丝绳,钢丝绳提着底盘的四个角,需要注意的是,底盘一直是悬空状态,不能向地磅一样直接称,这种状态想要测试出提盘和汽车的重量,把我整没招了···

网友B:
不能向地磅一样直接称,-------为什么不能
这种状态想要测试出提盘和汽车的重量--------发过来向古人学学

网友A:
那只能把传感器加高和这个平台接触,让传感器受力就可以了,或者从上方吊下四根钢丝绳,除此之外爱莫能助!

网友B:
看看电梯是怎么做的

网友C(2010-08-03):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提升机,在提升之前需要进行称重,超重了就不能启动,提升机通过转换轮,用钢丝绳提着底盘的四个角,轿车开上底盘,提升机进行提升!一共大概3t左右,不能只测车辆的重量,要一起称重!不知道怎么测,用什么产品····忘大侠给予指点····

这个称重用轴销式传感器加在滑轮上就OK了,这是最简单有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