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5):
440/18.5KW的变频器,空载和轻载都是好的,重载时报警A0501该怎么解决啊,故障点在哪里呢,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请查看A0501的代码意思,再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B:
电流限幅,变频器和电机的功率匹配吗?电机参数设定的正确吗?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是负载太大,你可以甩掉变频器直接带电机测一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