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

楼主(2010-03-25):
用DRIV和DRVA才能在伺服中用吗?用PLSY,PLSR指令不行么?

网友A:
通常的伺服,在位置控制时,只要是脉冲就可以
所以PLSY,PLSR可以用于控制伺服

楼主:
我公司是做吸塑机的,有客人要求我们的机器定位要准,我想到是用伺服控制,而且是用MR-J3的伺服,比MR-J2的精度要高很多,我就用PLSY发脉冲,并且将伺服设成了增量位置模式。客人总是说定位不准,机器在公司时我反复试过,但因为是空机运行,没有看出不准。出机时去了客人处,客人因料未到,我在浙江待了9天,后来只好回来了。谢谢2楼的回答。

网友B:
试着调调PID或刚性吧

网友C:
PLSY,PLSR本来就是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D:
有可能不准,如果用的是小型的PLC如三菱的FX系列,为什么?
位置控制中原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原点每次不在一个位置上,当然会有少许偏差,大型的PLC回原点一般都会取伺服驱动器上的一个Z信号,小型的PLC很多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回原点指令ZRN ,一般精准定位都会用输入点X 做DOG信号,资料上没有太多这个信号的介绍,如果是周期动作每次回原点可能会差一两个周期。我以前跟过一台机器是做连接器的那位置偏差一点都是不行的。回原点有时候位置有点不一样。不过我没有跟到最后不知道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很遗憾。我也想知道别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高手看到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