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5):
  “把3个电压源的负极性U2,V2,W2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接点,记为N,称为电源的中点;从3个电压源的正极性U1,V1,W1向外引出的3条输电线称为端线俗称火线,电源中点引出的线在工业电器称为中线俗称零线,这就是三相电源的星形连接方式。”

  这是节选自某电工教材中的一段话。还有一些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在供电系统中,中性线与零线的作用是什么?从题面上它本身就包含两个概念:中性线和零线。《电工学》中讲:变压器、发电机的绕组中有一点,此点与外部各接线端间的电压绝对值均相等,这一点就称为中性点,但是当中性点接地时,该点就称为零点。由中性点引出的导线,称为中性线;由零点引出的导线,则称为零线。由以上比较我们还可以得出电网中性点不同运行方式下的安全措施,即中性点的绝缘运行方式和中性点的直接接地运行方式。

  中性点绝缘运行方式下应做到:(1)所有用电设备都必须采用保护接地,而不允许采用保护接零;(2)中性线的机械强度应与相线相同,中性线不允许断开;(3)中性线电流不应超过变压器二次线圈额定电源的25%,三相负荷电流不应相差太大,以免影响三相电压的平衡;(4)杜绝中性线直接接地,低压配电盘必须设置三相绝缘监察装置,以便及时发现和排除低压电网中的接地故障;(5)配电变压器二次侧应加装4只避雷器,以防止雷电过电压。

  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方式下应做到:(1)所有用电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都必须采用保护接零或保护接地;(2)在三相四线制的同一低压配电系统中,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不能混用,即一部分采用保护接零,而另一部分采用保护接地,但若在同一台设备上同时采用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则是允许的,因为其安全效果更好;(3)要求中性线必须重复接地,因为在中性线断开的情况下,接零设备外壳上都带有220伏的对地电压,这是绝不允许的。
工业电器

网友A:
呵呵,楼主的精神值得钦佩,在细微处下功夫啊。

网友B:
这个还真需要好好研究!实际现场还是有点搞不大清楚的!

网友C:
这个还真需要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