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5):
MEL SOFL系列.GX Developet      工具栏里的梯形图逻辑测试功能怎么启动呢?现在图标始终为灰色

网友A:
你可能是还未安装上仿真软件,必须先安装该软件才可。

网友B:
灰色的那就是没有安装GX Simulator。安装完这仿真软件后就是蓝色的,可以启动了。

网友C:
这是仿真时使用的;你需要安装GX-Simualtor ;

网友D:
安装仿真软件gx-simuaitor后既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