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er中IGBT和MOSFET参数设置方法

楼主(2010-03-25):
Saber中的IGBT模块中这些参数怎么设置,各自代表什么意义?向各位请教,谢谢了。
床前明月光

楼主:
主要是rth_ja,rth_jc,rth_hs这三个参数的设置。
床前明月光

网友A:
表示系统热阻抗的各个方面。。saber群:11548473

网友B(2013-01-06):
怎么我加不了这个群呢?求加啊,想请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