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5):
上空开时接触器出线端冒了火花,然后用表一测三相都不通了。。老师傅们指点下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触器连接电机的线短路,或者电机绕组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连接电机的线短路,或者电机绕组短路了!
也可以拆下来,用表量量

网友C:
是出线端还是触点?

网友D:
你一个一个的来么,你先看电机,好的不。在看电缆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在看 保护么,是用热继电器的,就量一下,通的不。看接触器的触点好的不,最后看空开么。你就知道是什么坏了。

网友E: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把问题说清楚一点

楼主:
刚开始是发现停止和运行指示等同时亮着,开门一看接触器线圈没合,复位接触器,再上空开,接触器出线端冒火花,然后再测电机三相都不通了

网友F:
学习了.
故障诊断中,Fieldpaq对振动作频谱分析,精确的诊断设备的故障点。 综元量测   www.stately-stm.com  TEL:020-39922256

网友G:
说的不清楚,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H:
电机线圈有短路吧,广告的走开好吧

网友I:
说的有点乱。

网友J:
确实有点乱,不过电机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K:
大概是接触器有问题,一般情况下如果选型没问题的话空开会跳掉的.至于你所说情况很有可能是接触器触点不好引起的.

网友L:
首先电机或导线短路!!朋友你在没有查明原因的情况下盲目送电!!!(一般热继电器是不会跳的!!)导致把电机线圈烧断路,所以万用表量着一项也不通!

网友M:
一般是从接触器出线端到电机或是电机绕组本身出现了短路导致出现的!

网友E:
刚开始是发现停止和运行指示等同时亮着 ,你这已经是有短路的现象了,你还是好好查查你的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