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的接法

楼主(2010-03-25):
我OUT了。
   今天换灯管,发现是3根灯管(18w),2个镇流器(36w和18w),3个启动器;时间关系没细看接法,out了,哪位讲解下?

网友A:
一个是一拖二的   一个是一拖一的吧

网友B:
36W带2个灯

网友C:
同意一二楼的说法

网友D:
36W应该是两个镇流器组合在一起的

网友E:
36W应该是两个镇流器组合在一起的
单独的一个不能带两个灯

网友F:
那要看整流器了
每个牌子都不一样的
有可能是一托二的,加一个一拖一的

用一个一拖一36W的接两根18W的只要把灯丝串起来就可以(同行讲的)实际我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