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5):
安川变频G5更换主控板要设那些参数?还自学习吗1

网友A:
呵呵;同型号同功率的更换是没有问题的;参数重新设置;

楼主:
多谢了
还不太明!G5参数是不能拷贝的!是否还要自学习?还有一个主控板功率是怎样看的谢谢!坏了板怎样选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