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5):
从本站下的step7-v54-sp3-cn 怎么没法安装到电脑上呀?有哪位可以指教下,多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您安装的系统,应该是WIN2000或XP2,否则有问题

网友B:
必须是企业版的XP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企业版的XP系统。
最好是重启动电脑后再装,要不有些环境下是装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