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5):
微波炉里面的高压放电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这根管坏了他就不能加热了。用万用表的两根针互换测的话都通的话就是坏了。它就不加热了。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没有这根二极管他就不加热的问题?恳请各位帮小弟解答一下啊.

网友A:
那是开关管来的

网友B:
那说明你那高压二极管已经击穿了(看看高压保险丝有没有烧了)
把他换了
他是整流作用

网友C:
二极管是在高压变压器断电期间产生的感应电压进行放电,防治发生击穿。脉动电压就有低谷期,就有感应电压。

网友D:
说的对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是在高压变压器断电期间产生的感应电压进行放电,防治发生击穿。脉动电压就有低谷期,就有感应电压。
“高压放电二极管”-------文字看不懂,看回复

网友E:
升压二极管

楼主:
谢谢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B:
整流作用高压二极管击穿,会烧断高压保险丝。高压二极管内部烧断,会只有交流高压,没有直流高压。
 在阳极与阴极之间加上—定的直流电压,阴极发射的电子受阳极正电位影响而飞向阳极,另外再有磁铁的作用 , 在空间上存在方向与电场垂直的磁场,因而电子在磁场力和电场力作用下作轮摆运动。因阳极谐振腔内存在高频电场,因而就会形成绕阳极旋转的“电子云”;当旋转速度与高频磁场同步时,电子将所有的能量交给高频磁场,从而维持高频振荡。这种高频能量经微波能量输出器输出,由波导管传输到微波炉腔里加热食物。

网友F:
晕了,看的似懂非懂!回去再翻书。

网友G(2010-04-25):
8楼正解,是高压整流用的

网友H:
五楼正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整流作用高压二极管击穿,会烧断高压保险丝。高压二极管内部烧断,会只有交流高压,没有直流高压。
  在阳极与阴极之间加上—定的直流电压,阴极发射的电子受阳极正电位影响而飞向阳极,另外再有磁铁的作用 , 在空间上存在方向与电场垂直的磁场,因而电子在磁场力和电场力作用下作轮摆运动。因阳极谐振腔内存在高频电场,因而就会形成绕阳极旋转的“电子云”;当旋转速度与高频磁场同步时,电子将所有的能量交给高频磁场,从而维持高频振荡。这种高频能量经微波能量输出器输出,由波导管传输到微波炉腔里加热食物。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