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6):
客厅大概15平米,立式空调的功率一般为多大?空调的功率一般应分为制冷和制热吧?是同一套压缩机吗

网友A:
一般像你这么大的2.5匹足够了,相对应的功率是1.84千瓦左右。制冷和制热是同一套压缩机。

网友B:
你们家电路允许就用大点,最好是变频的,多看几家产品,要真正的变频空调,别买“阶段变频”空调,没用那知道是不是“阶段变频”啊,MD一款是“阶段”的

网友C:
如果室外温度不高于43度,则一平方米需要制冷量140W就足够了,楼主的客厅大约15平米,则140*15=2100W。
一匹的制冷量是2000---2800W/h

网友D:
以上答案 4楼是最佳答案,3楼的可以考虑。

网友E:
4楼的答案虽然专业,但是有点机械——没有考虑环境密封情况、房间的高度和人进出的开关门损耗,从个人的实际使用来看,15平方以1.5匹最佳。

楼主:
“匹”的概念具体是什么?哪位能具体解释一下

网友F:
一匹等于735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