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6):
第一次使用三菱PLC,程序里面的PID指令相关的参数是如何输入设置的啊?(如,设定‘目标值,采样时间,输出上限-下限值,测量值  等)

网友A:
可以研究一下三菱的编程手册,上面有详尽说明。

网友B:
PLC手册上有详细的PID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