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3-26):
以前公司请外面的人做的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FR-E700的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机,根据实物看,变频器用了公共端SD,正转启动端STF,低速端RL,调开变频器的设置参数看,之前的工程师有设高速频率100,低速10,但实际接线端口并未使用高速端RH,设备也能正常运行,我不解了!请高手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那你的设备是已哪个速度运行的呢?有几段速度?

楼主:
从调开的资料来看用的三段速,所设的数值是:高速100HZ 低速10HZ 中速是30HZ.

楼主:
设备先是以高速运行一段距离后,再以低速运行至停止。

网友B:
三个端子都不接通,运行的是内部设定速度或外部模拟量的速度;

网友C:
多速控制? 高速端子不用也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