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6):
公司做了台全自动的CCD检测机器.我想把不良率显示在人机上.自己拿PLC做了下实验.首先不良数和总产量都是整数,而不良率是个小数,是不是应该先把不良数和总产量都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数,然后用DEDIV指令进行运算呢.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如果是用浮点数除法,两个相除的数也要是浮点数
但是三菱FX系列PLC在用DEDIV指令时,如果指令中的参数是常数K或H表示的,指令会自动把这常数转换成浮点数

网友B:
如果是FX1N/FX1S,是不能支持浮点运算的;

楼主:
不良率
请指教!

网友C:
假如:不良数/总产量=D0 如果D0是16位的,余数就是D1中。
LD M8
DIV D100 D110 D120  D100=5 D110=2 结果是D120=2 D121=1
在屏上数字的后面放一个文本的"%"。

网友B:
上面的方法只能得到整数部分;

楼主:
人机显示
我在PLC中计算出来了不良率,是带小数的.程序我放在上面了.就是D50,是一个小数,我如何在GT1050中显示出来呢.调试了下,没调试出来.望知道的朋友指教下!谢谢!

网友C:
得出余數也是整數的,但是如果在屏上做帶兩位小數那這個數就變成0.**了。余數可能會是很大的數可以再用除的方法得到前兩位數。

网友D(2010-08-12):
在GOT1050中画一个D50的数据显示框
设置D50数据为实数16位或32位看你需显示长度
设置D50小数位数

网友E:
这问题我曾经也遇到过呀!最好将运算放在触摸屏上进行。在PLC上没法显示小数;只能得到一个整数;及余数;我曾经一个运算条件花了两天时间没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失败呀!

网友F:
将不良品放大100倍再除总产量,结果放在触摸屏上显示,显示元件设置两位小数点

网友G:
我的做法同上,但是你最好确认你用16位的乘以100会不会不够!我直接用32位的计算!

网友H(2010-10-04):
引用 网友F:
将不良品放大100倍再除总产量,结果放在触摸屏上显示,显示元件设置两位小数点

用32位除法指令,用百分比表示,按照精度要求决定保留几位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