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 PLC程序的打印

楼主(2010-03-26):
请教S5 PLC程序的打印:①将程序打印出来,②将注释打印出来,③将程序结构打印出来,④将程序块和注释打印出来。谢谢!

网友A:
1、运行Step 5软件,载入你希望打印的程序;
2、点击菜单“Documentation ”──》“STEP 5 Blocks"进入程序块输出设定页面;
3、选择你希望输出的程序名及其路径;
4、在”Selection"选项中,将“Block list "设定为A;
5、将输出选项“Output to"钩选为“File",并输入自己命名的文件名及存放路径。
6、点击“Output”,完成程序输出。
7、到你自己指定的路径,用文本编辑软件对输出的程序格式进行适当的修正,即可以进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