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编程

楼主(2010-03-26):
怎么编写时间延时程序如一个小时 十个小时  一天甚至更长谢谢啦!我刚接触这个多指教

网友A:
在定时器里顶一秒,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里起个变量加到60就是一分。

网友B:
作一个分计数器和时计数器。秒记够60分加一,分记够60时加一

网友C(2010-05-12):
不要求精确的话,多层嵌套。

网友D(2010-06-21):
用定时器定一秒后  在用变量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