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6):
我是新手,请教前辈们:
我的热电阻和plc特殊模块连接,plc特殊模块(24V供电)上有地线接线端子,我用屏蔽电缆线把热电阻和模块连接,其中模块一头接地;在外部还有380V的许多电路 ,其中有一个公共接地端子,我是否需要把两个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A:
不能这样连吧

网友B:
屏蔽线单端接地,应该不和强电的地接在一起

网友C:
我认为需要,否则模块端只是一个悬浮地,无静电和强磁场屏蔽能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需要,否则模块端只是一个悬浮地,无静电和强磁场屏蔽能力。
我也同意这个观点哦

网友E(2010-05-10):
分开接地的

网友F:
应该单独接地吧,否则强电会影响PLC信号!!!

网友G:
单独接地。

网友H:
可以单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