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6):
如题,请问谁有C40H的中文编程手册呀,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呵呵;这是C40P的替代,据我所知没有出过中文的;

网友B:
哈哈 问不对题

网友A:
用CPM1A或2A的代表吧;
C40H可以用C200H-PRO27手编器编程;

网友B:
如果没有用到特殊功能,代替的产品太多了,建议了解产品线,别替了没多久又停产了。
如果旧机利用,手编如上,CPM1-PRO01也可以用,软件----能选C200H的都可以
加一句,此机不是C40P的替代,是H机类的mini机

网友A:
呵呵;C40H是不能用C200H的软件的;

网友B:
1.你用过吗?
2.你说用什么软件
3.C40H的通讯线是“特制”的--------必须按资料单做,此电缆在欧姆龙其他机器上不能用

网友A:
呵呵;C28H/40H/60H我还是用过二三十台的;

这个PLC接口比较特殊;
20PIN手编器的接口用CQM1-PRO01或C200H-PRO27,但不能用于CQM1-CIF02与电脑连;

上面的RS232口与现在CPM2A上的口定义不同;

另外还有48PIN与C40P一样的接口,但接口功能也不一样;

网友B:
这个PLC接口比较特殊;
20PIN手编器的接口用CQM1-PRO01或C200H-PRO27-------是这样
但不能用于CQM1-CIF02与电脑连-------那时CIF02还没生出来,200H,200HS不是也不能用吗?但200HE,200HG,200HX就可以用了

上面的RS232口与现在CPM2A上的口定义不同------这样这个机种的232口特殊,必须单做电缆。

另外还有48PIN与C40P一样的接口,但接口功能也不一样;------长的一样,但功能少了,PRO15(13)编程器就不能用,因为miniH划归H系,此口只能接打印等单元(记得是PRT21)

网友C(2010-05-10):
用MiniSSS可以編輯,通訊接口要改哦。

网友A:
呵呵;C200HS的口是可以用CQM1-CIF02的;

楼主:
谢谢各位,那么通讯口该怎么做呀!

网友B:
按定义接线

注意 7是信号地,其他机型都是9-----前面提到的此机通讯线特制,不知道欧姆龙怎么想的
6绝对不能用(在你的用况下用不到)-----没了5vPLC就完蛋

4-5可以短接

楼主:
不太明白,请问用RS232口可以吗?

网友B:
不明白?
这就是PLC的232口管脚定义呀,计算机那头你再查资料,按定义做个电缆旧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