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6):
我把编辑好的代码通过file------transfer------GTWIJN-->GT
传输过以后居然触控屏不能正常显示,右上角出现ERFF字样
求救各位!
求救各位!
求救各位!

楼主:
帮帮忙啊,麻烦了
up

网友A:
呵呵;
你连上PLC了吗??

网友A:
ERFF 代码:  与PLC通讯超时;

楼主:
不会吧,难道是我HMI与PLC的数据线连接松了?

网友A:
如果线没有问题,检查通讯设置,还不行换台PLC通讯一下;

网友B:
一种可能是线没有接对
二种可能是线的问题,可能不是带屏蔽的线。我也出现过楼一样的问题,先是供应商给的国产的白色,很垃圾的。后来我线剪掉1/3,2/3都不行,另外接5V电源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2012-03-21):
检查你的SD,RD,SG三根线是否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