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6):
如何设计继电器电路?我一般用经典电路做参考,后加中间继电器电路,触点不够又加中间电路,这样把电路凑合出来,自己觉得不科学,搞一个电路要些时间,好在动作电路不多,请教各位师傅提供一快捷科学方法,谢谢!

网友A:
有一本书,好象叫《继电器控制电路的图解设计》(书名可能有误差),应用继电器控制信号和逻辑代数进行设计,能够设计出复杂的继电器控制电路,而且设计出的电路既简洁又科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本书,好象叫《继电器控制电路的图解设计》(书名可能有误差),应用继电器控制信号和逻辑代数进行设计,能够设计出复杂的继电器控制电路,而且设计出的电路既简洁又科学。
哪里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一本书,好象叫《继电器控制电路的图解设计》(书名可能有误差),应用继电器控制信号和逻辑代数进行设计,能够设计出复杂的继电器控制电路,而且设计出的电路既简洁又科学。

准确的书名是《图解继电器与可编程控制器》,是日本人写的,在网上就可下载到PDF格式的电子书。地址如下:
http://www.conft.cn/down/53525.html

网友D:
经典电路?------孤陋了,请教
设计继电器电路,触点不够又加中间电路------还有多少人用纯继电器控制电路?
与时俱进吧

网友E:
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