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实验端子

楼主(2010-03-26):
请教各位路过的高手,何为实验端子,实验端子的作用,如何使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后接的端子称为实验端子,其可以在端子二端接上测量仪表后在中间断开,以便测量回路电流.应注意一点是在二端未接电流表时切不可断开,以防产生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