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6):
我公司因没有VFD-F系列所以就买了VFD-B系列变频器,现在在恒压供水上有点问题:

配置如下:VFD-B变频器一台,压力传感器4-20mA输出(0-1Mpa),一台水泵
            现在问题是我只用这个变频器和传感器来控制这台水泵,要实现供水压力为0.3Mpa.且使水压始终恒定在此范围。请问各位大侠此变频如何设置。启动和停止就用PU面板操作。我已经搞了几天了还是不能实现此功能。望大师把每个设置清单给列出来。谢谢各位: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搞不定是什么意思?怎么个搞不定?这个变频器没用过,内部是否有PID控制器呢?而且你的压力传感器0.3Mpa输出电压是多少伏电压?传感器一定要是带变送器的,能输出标准的电压信号。

网友B:
这个挺简单 现在在那里 如果离我近的话 我可以调出来 我在郑州 哈哈

网友C(2015-09-02):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有这样用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