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6):
现我公司有一台挤出机机,上面的温控表原来为RKC  CH402  是控制模块输出的  现在我想把它改成继电器输出来控制接触器加热  是否买继电器在加个管子就好了   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急 急 急~~~~

网友A:
买个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
温控器--》固态继电器----》接触器---》加热线圈。

网友B:
加个很简单的转换板就可以了,成本3元

网友C:
模拟量输出改成开关量输出,看来简单,但这样就失去了控制的意义.不如改买开关量输出的温度控制仪表.

网友D:
2楼说的很好  是大多数挤出机行业的加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