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7):
他只能传送10进制数吗?16进制的能不能?如果只能传送10进制数据,最大能传送多大的数?

网友A:
都可以传送的,具体我觉得 你还是认真看一下编程说明书吧

楼主:
为何这个是错误的?

网友B:
呵呵;#FFFF已是16位二进制的最大数,你的需要用32位指令;

网友C:
首先你的23405是bcd码,还是16进制数,如果是10进就用movl,16进就改23405为5B6D

网友D:
#23405如果是BCD码,那他超过了16位,也就是应该用双字传送指令,CQM1H好像没有双字传送指令,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传双字怎么传

网友C:
没有吗? 在看看资料

网友D(2010-07-17):
确实没有双字长传送,CJ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