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问题

楼主(2010-03-27):
我这里有个新设备用的是西门子plc、wincc组态软件,里面工控机的配置是酷睿5300/2GDDR/160HD,请问这个配置是什么意思?
另外工控机上用到了一个通讯卡,这个通讯卡是和plc通讯用的吗?应该装在在工控机的的什么位置?

网友A:
工控机也是电脑,只是与家用的电脑要求不同,酷睿5300/2GDDR/160HD这个配置没什么不好理解的;

楼主:
工控机上用到了一个通讯卡,这个通讯卡是和plc通讯用的吗?应该装在在工控机的的什么位置?

网友A:
呵呵;什么型号的卡?
工控机上可以连接很多种类的扩展卡,如通讯、定位等;

网友B:
通讯卡有型号的呀,通常可能是CP5611 CP5613 CP1613等

网友B:
CP5611是PCI卡,跟PC机内的内存条插槽一样。支持MPI DP协议。

楼主:
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呢
你可以baidu

什么都等着别人来解答,貌似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