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0-03-27):
三菱的继电器型plc是220V供电?输入输出信号是24V供电吗?如果接pnp信号是不是要让S端子和0V端子短接?

网友A:
晕;FX系列不带-D的电源是AC85~264V电源供应,所以可以用AC220V供电;
-D的是DC24V供电,另外国外还有DC12V供电的型号(这个国内很难碰到);
输入一般都是DC24V的;
输出有继电器型及晶体管型的;
国内一般晶体管的是NPN型的;

至于你说的S端子,只有欧版的-ES/DS后缀的才有,这个S端子可以接0V,也可以接+24V;
国内售的三菱公共端为COM,不需要接电压;

楼主:
COM端不接电压接什么

网友A:
中国销售的FX2N/1S/1N系列输入电源已内置,只要把输入端子X与公共端COM连接就有信号输出;
FX3系列是S/S公共端;

网友B:
如果要接PNP型的信号,那最好要选用FX3U或是FX3G的PLC

网友C:
分为漏型和源型,漏型信号0V输入,S/S与0V相接。
   源型信号+24v输入,S/S与24V相接
对于输出,你想怎么接就怎么接,

楼主:
如果我的输入信号是外部电源供电,我让S端子接电源负,是不是就可以不让S端子和0V端子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