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320

楼主(2010-03-27):
请问OP320是文本显示器,它显示的是什么啊?或者显示的是哪一类啊?我初接触什么都不懂,希望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连上PLC,显示PLC的数据;

网友B:
OP 一般就是文本显示屏类,也就是OPERATER文本操作英语,
       你所说的 OP320 是什么品种? OP一般就是连接上CPU后能显示和控制输入一些简单的参数等,还有可记录或是显示CPU返回信号如报警故障等

网友C:
建议你找信捷要点资料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