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7):
一个直线导轨滑块可以承受1000kg的压力,那么这个滑块能够承受 向上拔的力能有多少?够二分之一吗?

网友A:
不一定,要看看说明书啦,一般导轨是下压力,你怎么要向上拨呀,导轨的形式 多样,受力点有多样,你要先看看你这个是哪受力的?

网友B:
导轨厂商会有说明书,不是每种型号都一样,有重载和轻载。有的是双滚珠,有的是单滚珠,所以负载能力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