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的设置

楼主(2010-03-27):
请教高手:
    三菱的MR-J2S-40A驱动器,HC-KFS43电机,3000/分钟,编码器分辨率131072,P3,P4里如何正确设置齿轮比。最好能详细点,我数学不好的,谢谢三菱的高手们!

网友A:
如果说详细,那三菱的伺服驱动器上有详细的说明和举例
这个具体的设置和你的机械结构以及实际的需求相关的

网友B:
呵呵;以前贴过这个计算方法的贴子;

网友C(2010-08-12):
定位控制才需要设置,速度控制不需要设电子齿轮

网友D:
公式: 上位机发出的脉冲个数X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数

如果中间有减速机构,则在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数乘或除减速比就好了!

网友E:
电子齿轮比的设置三菱的资料集上讲的很详细,并且这个参数经常要用到。楼主最主先要理解它是做什么用的。最好,手边有一台伺服,设了之后试一下可以会更明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