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03-27):
变频器的输入有电压,但是输出没电压,请问是变频器的哪个模块坏了。

网友A:
是什么变频器啦,也就是坏了无输出啦,IGBT

网友B:
故障现象说得有点笼统啊,有输入无输出,故障原因很多种啊。输出模块坏,驱动电路坏,某路供电电源丢失,CPU外围电路坏,都可能导致无输出啊。

网友C:
把问题阐述清楚好吗?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关键是过程详细一些

网友D:
还可能没run

网友E:
首先确定有没有控制运行命令,然后看输出模块和整流模块。

网友F:
85%故障为霍尔电流传感器故障。这种机型我修过很多。

网友G:
原因有很多,故障现象不详尽

网友H:
你有没有给信号

网友H:
先确认你有没有给信号,强制一下试试

网友I(2018-04-06):
回复 网友B:
你好咸工,我遇到一个安川G7变频器 没有报警 母线电压有 可以运行。 我在面板能看到输出电压,但是接电机以后,电机不转.